台达模拟量

楼主(2015-01-20):
请教师傅们,台达DVP20EX2加装DVP04PT-E2为什么程序下进去故障指示灯闪烁?
 能给个示例吗?谢谢!

网友A:
程序和配置不对应?

网友B:
同意楼上 程序内的配置 和硬件配置 不全相同

网友C:
台达的程序出错,灯是会闪的,参数设定超出范围也会,电池电压不足用段时间也会出问题重新下载又能用

网友D:
程序不对了;

网友E:
台达模拟量如果你有空的通道不用的话是会闪的  不用的通道直接短接

网友F:
是不是没有接传感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达模拟量如果你有空的通道不用的话是会闪的  不用的通道直接短接
别的不敢说,AD模块空通道不用是不会闪的

楼主:
谢谢!谢你们的关注。应当是程序问题吧!我没接的通道全短接了!程序一下进去到运行故障灯就闪烁!请问它有编程的示例和要求吗?请求解:
    我用的;LD   M1000
            TOP   K0  K1  H0   K1
            TOP   K0   K28  K20  K1
            TOP   K0   K2   K10  K4
            TOP   K0   K7   H0    K1
            LD   M1013
            BMOV  D9900    D20   K1
            DIV   D20   K10  D30         请指点不对的地方!

网友F:
Ex2能使用04pt吗?

楼主: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的吧!有大神们帮助一下哈!

网友F:
在软件引导时发现没有扩展模块的选择
再一个,TOP是什么命令,怎么有K28的参数

楼主:
你也用这模块吗!TO/TOP是用来写入的指令,FROM是读出的指令!也可用MOV。
手册 上有的!
是将CH1的 偏移量设为2度(20),将20写入CR#28中。
我也是入门献丑了!!!

我的问题也没解决!!!求大神们帮助!

网友E:
回复 楼主:
喔 你说的错误是PLC运行错误灯啊 我以为是模块上面那灯 我等下找下以前的程序看 到时给你发一个

网友E:
楼主 参考我这个,  我这个是DVP40EH2+DVP04TC-H2

你试试把K0改成K1看

楼主:
在这表感谢!谢谢你为我排忧!

网友F:
楼主,你用WPLSoft 软件中"向导"菜单试试,扩充模块设置,是不是也是灰的,由此确定你的配置无效.(除非台达也向某些说明书一样糟TMD透露)
注意设置PLC 是EX2
最直接的是问台达
台达的怎么不见冒泡呀

网友F:
给你一个关键证据截图,你的配置不成立.

http://yunpan.cn/cKK7rT2IwmwwT  访问密码 ffdc
摘自台达的PLC选型手册,这是该手册共享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同时也给了我的帮助表示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全家快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