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本人刚开始学通信希望有大神可以知道下:西门子200作为主站,控制板作为从站。根据通信协议编写程序发送命令给控制板再返回信息给PLC,控制板设置开机温度为30度,关机温度为28度,为什么我发送的指令读不回来数据?
求大神指导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或者给我写一下。

风机编程

网友A:
联系我QQ149034219,我给你做吧!

网友B:
   首先搞明白协议,你这个命令数据帧前面5个字节跟说明是对应的,第6、7字节是数据长度,内容怎么会是“0xD012”?   然后后面跟着 9个字节的数据“0x0A000000000000”啥个意思,而命令上面的数据只有8个字节的数据。搞明白没有?后面三个字节“0xFA0E0D”分别是LRC码和结束字符,也是对应的。
   弄明白了的话,用正确的命令从串口助手上发正确的命令给从设备,看看回应数据格式是否正确?这步非常重要,排除了从设备通讯上面的所有错误问题,接下来就都好解决了,剩下PLC的事情了。
   如果是多从站通讯,那么你的PLC里面还少一个校验程序,你这里是ASCII通讯,就写个LRC校验子程序,用来发生发送校验码和校验接收校验,以证明通讯数据的正确。
   后面是个建议,从编程格式来说,这样的命令写在程序里面,像裹脚布一样很长,发出去的命令数据格式都是固定的数据,你可以直接写到数据块里面。这样程序看上去很精简,也很方便阅读修改。

楼主:
不好意思给的东西不完整,希望大神们能帮忙。
    现在通过设置参数知道数据能发送出去,但是我的西门子200PLC读取不会来返回的数据。求各位大神帮忙指出问题所在,最好能留下联系方式。
   这事部分的通信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给出完整的协议内容,下面已经贴出希望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