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计算机wincc访问同一个PLC

楼主(2015-01-20):
刚做了个300的PLC站后期调试,现场要求是两台电脑在两地都可以控制PLC。
开始觉得用个多用户不就行了。因为程序是别人做好的,我到现场看了下WINCC的程序两台电脑竟然全都选择的是单用户,我开始有点纳闷。
现场配置:CPU313C后挂个CP343-1lean。WINCC7.0 两套,其中一套在配电室,经路由器到PLC,另一条在中控楼,用光纤传输也到配电室的那个路由器
调试竟然两台可以同时控制,有点小纳闷。

网友A:
坐等楼下高手回复!

网友B:
不行才有问题,本来就有这功能。

网友C:
难道不可以吗

网友D: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E:
工业以太网总线系统就这个好处,上位机可以N多台。
干嘛只限定上位机必须用不同的账号?不同的账号,还不是一模一样的WINCC?

网友F:
当然可以这样做了,可以和N台上位机通信啊(N取决于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不可以吗
调试到现在生产没啥问题,现在才知道还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这样做了,可以和N台上位机通信啊(N取决于cpu)
竟然可以,那不就是受网络限制的么,怎么还取决于CPU啊,那1200的可以这样么

网友G:
这个是可以了!
我也是一次调试时发现的
开始也是以为不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取决于CPU的,而不是以太网,就看西门子如何定义小型机和大型机的CPU性能区别了。

网友H:
一个plc连接两台触摸屏是不是这道理

网友I:
你通过路由器连PLC,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通过路由器连PLC,这是关键
CP343-1lean有两个口,那如果我不用路由器,那两台电脑行么

网友J:
回复 楼主:
也可以!

网友K:
楼主需要好好补习下WINCC基础

网友L:
本来就有这功能

网友M: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需要好好补习下WINCC基础
嗯,一直都在争取学习呢,开始以为两台以上的电脑都是多用户呢

网友N:
WinCC通讯找的是以太网的地址,好像和单用户多用户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WinCC通讯找的是以太网的地址,好像和单用户多用户没关系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开始以为两台以上的电脑应该是多用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