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三菱伺服的一键调试功能非常方便,在伺服的应用中,经常会遇到需要调整伺服的参数,比如,有时,伺服电机上电后,启动伺服准备好时,如果机械设计或是负载不是很好,经常电机会发出异常的响声,这时候就需要调整伺服系统的一部分参数:
现在将三菱伺服的参数调速说明如下:
如果出现异常响声音,可以打开三菱伺服调试软件,MR Configurator2来进行伺服参数的调整。
1:打开软件,连接相应的伺服。并改写基本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伺服的一键调试功能非常方便,在伺服的应用中,经常会遇到需要调整伺服的参数,比如,有时,伺服电机上电后,启动伺服准备好时,如果机械设计或是负载不是很好,经常电机会发出异常的响声,这时候就需要调整伺服系统的一部分参数:
现在将三菱伺服的参数调速说明如下:
如果出现异常响声音,可以打开三菱伺服调试软件,MR Configurator2来进行伺服参数的调整。
1:打开软件,连接相应的伺服。并改写基本参数。

作为版主,难道一个简单经验值的风险也要发多个帖子来描述吗?难道不能一次性码字码完整然后再发帖吗?

楼主:
2点动运行,以确认伺服电机运行的方向和可以运行的空间,避免在调试的过程碰坏设备。

楼主:
3:一键调整前,必须让伺服电机连续运行:其设置如下:

楼主:
4:进行系统一键调整设定伺服参数:

网友B:
只用过松下的

网友C:
学习了,不错,下次装个软件试试

网友A:
等你全部贴完,然后我也发帖富士伺服一键调整,也采用多贴多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