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老工房改造,原供电系统为TN-C(三相四线),现设计为TN-S(三相五线);距离较远,为节省费用,有人提出,在原有四芯电缆基础上,外加一根合适的单线作为PE线。
   请问:
   1. 有无这种做法;
   2. 不可以的话,是何种理由。

网友A:
可以的,只要达到目的,便于检修区分就得了。

网友B:
可以,但需考虑单独的一根PE线的强度,因为,原来是5芯电缆,PE线在电缆内部,PE的强度依靠电缆(5芯)来保证,当PE线单独时,显然,其强度的要求不得不考虑。

网友C:
可以的,满足五根线即可

网友D:
把上面几位的建议综合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可以的,还有更省钱的,用五根线套PVC管也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还有不同意见么?

可以的话,有不有理由;
从规范施工、运行可靠性、标准等角度来看,如何呢?

网友F:
可以,地线用钢筋或扁钢就行。

网友G:
肯定可以的。你PE线的阻值要符合要求,不能是做做样子的。不然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网友H:
可以接地线,在最近的地方打一个地桩接地线,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们这总这么干

楼主:
看样子,只有这些回复了;
谢谢各位!

网友J:
回复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462

链接去看看,与你的问题有关。而且似乎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