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在做一个裁切机,两个伺服,一个送料,一个裁切模组,想用CJ1W的NC433,因为速度要快,以前没用过同步控制,希望知道的说下原理,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明白,裁料与送料为什么要同步?好象动作也不同吧,我这有一台设备有20台伺服同步的,是采用通信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是走总线控制的,我这是走脉冲的,一秒钟裁五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裁料与送料为什么要同步?好象动作也不同吧,我这有一台设备有20台伺服同步的,是采用通信方式的
同步两个轴不一定要动作完全一样,一个轴跟另外一个轴按一定的关系动作,也可以叫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那应该是假同步吧,那个速度觉得有点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您20个伺服用什么PLC和伺服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C:
PLC用西门子的300系列,伺服三菱的,张力控制也是三菱的,设备韩国定制非标的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个和飞剪系统差不多,网上有这样的案例,同步严格说是要追速度和追位置。
   一般的PLC做同步运动比较复杂,PLC+2个DA 可以实现根据转速设定值分别给两台变频器一定的电压信号,通常0~10V,但此时只是开环控制,元器件和电机的差异不可能让两台电机的转速一致,所以这时要分别用2个编码器对电机转速进行测量,其输出的脉冲信号需接入PLC高速IO口,用以采集两台电机转速。 这样就构成了闭环控制。 之后,需要你在PLC里面实现控制算法,一般用PID,PLC都带有PID指令模块,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除整定出PID参数外,还可以做补偿。 这样只要有转速设定值,通过调整控制算法,及两个控制环的参数及补偿,可以让两台电机转速一致。或者PLC+伺服控制,主轴反馈信号赋值给从轴,这样做的方法还只是速度同步,位置可能还不同步,估计响应时间不够,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运动控制器做同步就可以使用相位控制,虚拟轴,电子凸轮。其中也是用的主从轴关系,从轴跟随主轴按照凸轮曲线或者函数运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是西门子PLC与三菱伺服之间直接走通讯,还是三菱伺服与三菱的运动控制器通讯再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一直想弄个控制多轴的,但不知道最佳最简单的控制方式,所以想多请教请教!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PLC与伺服控制器通讯,三菱张力控制反馈张力的模拟信号输入至PLC的模块

网友E:
曾经我做过的一个同步的项目,跟你的控制方式有点区别;
项目为一个质量重,体积大的铁块做上下冲压运动控制。我采用的方式是由左右两个液压缸作为冲压的动能和支撑。由于采用的是液压缸,所以我用比例阀控制速度同步,用外置式微脉冲位移传感器做位置同步,项目显示效果不错达到预期。当然了说了这些,可能跟你的项目控制没有多大的联系!重在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