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库恒温的问题

楼主(2015-01-20):
请教各位师傅,想做一个冷库,温度在-30°至10°之间,要恒温控制,还要能在异地知道冷库的适时的温度,并还能更改温度,如何实现,怎样的思路,在此谢谢!

网友A:
本来一个温控器就可以实现了,楼主非要来个远程控制。
麻烦,给楼主个建议,用PLC加GPRS模块吧。
论坛一般只提供思路,不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兄台指点,能否在详细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吧,给个案例给你,也是坛友分享出来的案例。
不好意思,顺便借用该坛友的两张图片。
原帖地址: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096

网友B:
那个GPRS是怎么使用的,直接与PLC通信就能工作的吗?要编程序吗?还是设定参数就行,我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