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大家都知道西门子PLC寄存器以字节为单位,最高位为VB0。大多数的设备的寄存器0为最低字节。MODBUS通迅是经字为单位的,西门子PLC和其它设备传送以字为单位的数据时都统一以MODBUS寄存器(比如40001)转换,所以数据没有改变。
   但传送浮点型数据时就要注意了:其它设备的高位数据传送到MODBUS寄存器40002、低位数据传送到MODBUS寄存器40001;而西门子(以VB0为起始寄存地址)读取时是把40001做为高位数据(VW0)、40002做为低位数据的(VW2);读出来的数据(VD0)就会有错。把VW0传送到VW12、VW2传送到VW10再读VD10时数据就正常了。
   语言组织能加有限,只是觉得对大家有点帮助。是做工程时读流量时发现的。

网友A:
感谢分享项目经验

网友B:
细节的问题不注意问题找起来就麻烦。

网友C:
西门子PLC数据是摩托罗拉格式,三菱PLC等大多设备数据是英特尔格式,字和双字排序不同,字节一样。

网友D(2016-03-30):
就是两种不同字节顺序造成的。

以byte地址为例组成字来说:
摩托罗拉格式是低地址放在字中就是处于高字节的位置,英特尔格式是高地址就是放在字中就是处于高字节的位置。

网友E:
不错,确实存在高地位转换问题

网友F:
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读取PLC的数据看看,哪种高低字节顺序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G(2017-02-22):
modbus主站读取PLC从站,好像不可以读取32位双字吧,请指导哦。我的QQ 1197614222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协议只是数据传输,就算你要传 string类型的也是一样的,除了1就是0,其他的都是后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