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这个配电箱总电流6A左右,只配一个10A空开合理吗

楼主:
室外安装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应该可以,建议选择大一型号的,个人建议

网友B:
可以的。还配一个保险盒吧。

网友C:
看其保护意图和负载情况吧;一般地说,容量应当够了。

网友D:
可以,实用就行

网友E:
可以多加几个,检修方便,检修其中一路还不影响其他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F:
东西不多,应当可以了。

网友G:
要求不高凑合着用也行
貌似是安防监控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问下若箱子可靠接地,漏电保护器需要加不加,

楼主:
我在箱子表皮上焊上一个螺丝,把地线连上,这样接地合理吧

楼主:
漏电保护器还用不用加

网友H:
可以的,因为只要不需要经常开关选这么大足够了

网友I:
最好稍微大一点啊。

网友J:
可以,最好大一规格的

网友K:
确认以后没设备加进去,可以用。

网友L:
这个要看你现在设备的“成熟”性来说,要是还在研发、调试阶段可以适当留些空间,以备改进。

网友M:
可以的。符合标准

网友N:
完全可以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下若箱子可靠接地,漏电保护器需要加不加,

没有特别要求我不会用漏电的

网友O:
10A够了。漏电开关不装也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