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我有一三菱FX3G-40MR的PLC,想实现模拟量的输入与输出,不知道在选择时应该要考虑哪方面,输入通道和输出的不用多,1、2个就行?第一次做,还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款不带模拟量,但可以扩展;
按需求配上对应的AD DA模块就行了;

网友B:
看具体几入几出的模拟量,选对应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