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我上的是单相380 继电器 没吸合 最后我以为是缺相 我直接上520直流电还是不行!驱动板上中间有一个打IC不知道是不是他有问题!
 答案是这样说的
 PHF:是输入缺相故障。
检查你的电源,尤其是至变频器的开关和接触器,看看是否触点烧坏。
测量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另外电源电压是不是严重不平衡。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那么可能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部分出问题了。
确定是变频器误报故障的话,可以屏蔽此故障,通过设置[ 输入缺相] (IPL) = [ 未设置] (nO) 使故障无效。此时变频器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你找个三相电接一下试试就知道了,有可能必须要用三相电。

网友B:
施耐德   用用继电器就得了  其他的PLC、伺服、变频还是别用了,他们就是一工控倒爷。

网友C:
设置后有用吗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母线加电,不接电机或电机太小,启动都会报警,要屏蔽。

网友E:
那设置改了会有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也是  输出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  做的还不错 就是让人费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用  客服说电机过热  电机过热的那个参数已经NO了  还会报电机过热? 我咋就不信那邪 .
我在这试机都不报电机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奥 是这样啊  \\忽略输出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