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过高的电压可能会损坏器件。电子线路中常用的保护措施是压敏电阻。但是电气线路的能量比电子线路大得多,当高电压持续较长时间时,压敏电阻会因吸能过多而损坏。所以压敏电阻不适合电气线路。

请问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比如,电压过高时干脆切断电路,过会再恢复?

网友A:
电气有电气级别的器件功率大多了。

网友B:
电力系统中有过电压保护继电器设定动作值就可以控制开关动作。

网友C: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力系统中有过电压保护继电器设定动作值就可以控制开关动作。
请问 这个东西 是 什么原理?里面有CPU?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CPU,早期的是电磁原理,现在的电子检测。

网友D:
看来楼主那电压偏高?那是要装个保护装置的。高电压对用电器,电子元件损坏都是挺大的。

网友E:
感觉用大功率的压敏电阻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用线路板,CPU还没来得及反应,变频器等电子元件的工控设备立马就挂了。
用大功率的选的,你想要多大的应该都有吧

网友F:
楼主所说的电压指的是多少伏的电压等级啊,低压直流可以选个稳压管啊,220、380可以加稳压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