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0):
现有一套S7-200系统,连接了MCGSTPC触摸屏(tpc7062ks),没有接PC上位机,现在希望将这套系统数据都转发到PC上位机上,上位机应该如何和MCGSTPC通信呢,才能采集到数据实现监控?如果PLC上还有通信口,可以用PPI电缆连接吧?如何能不改动PLC程序的基础上将数据采到PC上位机上,菜鸟求教啊?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可以上位机装上mcgs的pc组态,然后modbus通讯。plc中的数据通过mcgse的人机采集,在pc的mcgs组态软件上处理即可。

网友B:
说两点,楼主参考下:

如果PLC上有多的通信口,使用这个和上位机通位就可以了!

二是如果一定要通过屏的话,我是用带以太网接口的屏,直接使用MODBUS TCP/IP协议!

网友C:
楼主是要求数据转发 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讯的。

我做的这个是没有PLC,是一台变频,变频和HMI通讯后,又通过modbus转发到上位机。

楼主如果不和PLC通讯的话,就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C:
记得把这个放在安装MCGS的驱动下面哦 我把这个压缩传上来

网友C:
看看下面这个图片 记住只要是这个两个设备的“连接变量”名称相同,地址可以不相同,就可以自动转发。
以前我们这个变频控制箱都带PLC,后来用这个可以转发,就把PLC去掉了,节约成本

网友A:
问下osp321,上位机是mcgs还是自己编程?

网友C:
上位机是自己编程 支持485通讯的就可以了  要是MCGS就直接装个HMI软件就好了,用不着转发啊。

网友D(2017-12-24):
本人是做labview开发的,因为一个项目需要跟另外一个同事合作,跟它的昆仑通态的设备通过TCP通讯才找到了这里,在我的理解中TCP通讯应该是一个设备作server端,其他的设备都是client端,只要再一个网段,知道IP地址和端口号应该就可以正常通讯的,但是这个我无论用PC作服务端还是客户端都无法从设备中读取到数据,也无法写入数据到设备中,也就不能实现通过电脑直接控制空调压缩机,风机的目的了,看到了上面的回复,就是不明白TCP通讯中需要连接变量吗?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连接变量相当于正常TCP中的CRC校验呢?

网友E(2018-05-23):
不好意思,如果你看到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复下吗?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项目,以前的话是台式机和plc322通讯仪表485通讯,现在的这个项目要求现场监控用触摸屏,主控室有一台电脑通过光纤和触摸屏通讯,看来和您之前遇到的问题类似,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