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手里有一个现存的PLC,就是没有编程软件,以前搞处三菱的,现问一个台达的和三菱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不一样。
台达网站等都可以下载

网友B:
台达的 ISPSoft 或是WPLSoft,官网上可以下载到的。

网友C:
可去台达或中达电通网站看看。

网友D:
官网上编程软件随便下

网友E:
台达官网都有的,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F:
网上一大堆

网友G:
官网的下载中心有,手册什么的都可以下载

网友H:
官网上有下载,大同小异,特殊继电器的编号不是统一的,各个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I:
台达的和三菱的肯定不一样的啊。台达的编程软件网上搜下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