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护保养

楼主(2015-01-21):
变频器的保养维护

  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包括电网环境、使用环境二大类。
一、电网环境: 电网环境里又包括供电电压,浪涌。两大类。
1、供电电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15% 至 +10%。即:340~420V 之间,并且电压要稳定。波动小。各厂家的标准有出入。那么变频器内直流母线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其峰值电压是537V左右。即:(380X1.414)。另外还有一个公式是:(380VX1.35=513V)是满载运行的实际值!  里面经整流滤波后的直流母线电压的工作范围大概也就是480-594V。虽然变频器里有保护功能,但是如果变频器总是处于保护范围的临界边缘电压上工作,会大大缩短变频器的寿命。此外,还会随着季节、白天、黑天,出现不同的奇怪的保护动作。因此,我们尽量让变频器工作在合适的中等输入电压上为盼。这一点我们知道就行了。平时要密切关注!
2、浪涌:浪涌是危害变频器的大敌。
在同一线路上有多个变频器在工作,这条线路上应避免安装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如直接起          动的大功率电机、电锤、电焊机等。
同一线路上,有多台平稳连续工作的中小功率变频器在工作,这条线路上应尽量不安装大  功率的而且是频繁起动的变频器,因为泿踊会对这些变频患有严重的危害!尽量把频繁起动的大功率变频器与别的变频器线路分开,用另一条共电电路!各种变频器尽量把线路均分开。
电容投放柜虽然能够使电网稳定,消除无功功率,提高有功功率。但是不要离变频器群很近。因为会产生泿踊。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端加上变频器吸收滤波器或输入电抗器。(较贵)100KW以上的,应该必须加电抗器!以上这些,是造成浪涌产生的机会比较多的原因。曾遇见7台拉丝机变频器用一条线路,出现前6台开起来正常,但第7台想开开运转时,竟然全部停止,后来将第7台变频器改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切OK!
二、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包括:潮湿、环境温度、粉尘、雷电、震动。等等。
1、潮湿:潮湿的环境会使变频器电路板造成短路的危害,促使变频器内的六路信号变得异常。该轮流导通的不轮流导通了,上下臂一起导通,就会引起IGBT炸机。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不能让变频器进入任何液体!不得大意。
 记得我接手一台变频器,合不上闸,一合就跳!检查呢?并没有发现有问题,静态测量完好!该机是一体化的IGBT。整流桥包括在里面,决定换掉IGBT!当拆下IGBT时发现了故障的瘾患!原来是IGBT的直流输入的530V电极间,因受潮引起了电火花,起初肯定是小火花,随着时间延长,那正负极的530V高压互相的勾心逗脚,越来越近,最后把电路板打通一条沟,这条沟,就形成了碳化,为530V正负极的火花打通了一条“绿色的通道”!当一合闸时,火花就一帆风顺的通过“绿色通道”相互沟通,使电流短路,引起跳闸!你在断电测量时,就什么也测不出来啦!这种故障,你根本就看不到、测不出。因为前有电路板挡着你的视线,后有IGBT挡着你的视线!不上电火花又不出来光顾!很容易走弯路,真乃难断!
2、环境温度:环境温度一般在 -10度——42度左右为谊。这和我们人一样,超出这个温度范围,变频器就不好好为我们工作了,甚至会发生危险!因此,变频器的环境温度要引起我们关注,它也怕冷怕热,不合适的环境温度,它也会感帽呀!所以环境温度也很重要。应该引起关注!
3、 粉尘: 粉尘的加入,无疑和变频器内的潮湿交上了朋友,对变频器产生了更大的危协!无论是尘土和纸屑、绵毛、金属,它们在变频器内相处时间长了,就会成为好朋友,团结起来,绞织在一起,形成了导电体和半导体,或导电的粉尘粒子。都会对变频器造成危协!对变频器的六路信号造成破坏!改变六路信号的正常工作顺序,并非是因为粉尘多了使变频器不好好散热而造成的危害!这一点要使我们大家多加注意!平时要心里装着对变频器进行清理维护的念头,并创造条件进行清理!
4、雷电: 雷电有数万伏的高压!仅在一舜间就会对万物进行毁灭!我们应该采取防雷措施,如在变频器输入侧安装浪踊电压防护器,可在现有条件下将变频器“E”端单独加地线!防止变频器受到干忧!有条件的最好做单独接地系统,如果没有条件,要看好是不是真正可靠的与大地连接了。加装输入电抗器也是有好处的。
5、震动: 震动对变频器也是有危害的,比如不能把变频器放置在强烈震动的设备上,如果非要放不可,最好加上橡胶性质的防护,以免造成线路板开裂,螺丝松动!元件相碰!
 变频器的保养维护与故障判断
变频器的各种保护与判断常见的保护有OC=过流  OL=过载  OH=过热  OU=过压 LU=欠压等。OC是过流,当出现OC和OL时,我们首先拆下变频器的输出负载,再看是否还存在保护,如果还存在,那就是变频器本身有故障,一般是IGBT的问题。如果拆下负载就不保护了,那么请首先检查电机接口处引出线是否有问题,比如对地了,电线破了或匝间短路,还有就是绝缘性能下降。
 曾遇过70米深的水泵,变频器有时能开起来,有时就保护,而工频没啥问题,我检测用500型万用表10K档,发现不带水泵时空测量,有指针摆动现象,说明漏电!水线常期在70米深的潮湿环境中工作引起的露电不容轻视!而且电线还有接头。换掉水线就好了!
电机轴承损坏也会引起变频器保护的,有时我们在设备上用手拔动主轮并不会暴露出轴承损坏!由于负载的惯性它暴露不出来的。比如:直到把轴承从设备里取出来才会报露:用手拔拉轴承,它哇哇的转,转的很快,不要认为这是好轴承,这就不是好轴承!里面油干了!转起来会发热,一热就紧。要换掉的!再比如:用手拔拉轴承,它一阵一阵的轻快和发滞的感觉。也不行!都要换掉!我碰上过此类问题!变频器保护,我说轴承坏了铁工们还不服气!说用手拔动大轮没感觉有毛病。结果我换新轴承就好了!我们还可以用改锥把儿贴紧耳朵,另一端顶住机座那样听诊,就会有效!就象医生听诊一样。不要轻视轴承,不要认为只有轴承拔不动了才保护! 单向阀故障也会造成变频器保护,细心检查单向阀!
我国变频器常用的故障代码比较好记:
OC:首先要明白这是过流。判断方法是:摘下电机引出线,重新上电,如果变频器好了,就检查电机的电源线是否有问题,电机接线盒里有没有问题,再者就是电机有问题了。还要看看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
OL:就是过载,负载过重,如轴承坏,或负载皮带轮比例失调,不匹配!机械沉,机械别劲,小馬拉大车等。有时OC和OL会混为一谈。就是报的不那么精确。
OH:是过热,如果一开机就OH,那可能是风扇传感器坏了。如果是工作一段时间就OH。   请检查轴流风机是否偷停。换掉!还有就是变频器上面是否是放有书本。报纸等,请拿走。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变频器的散热片内是否灰尘太多了,堵住了风的流畅,造成OH保护。应定期清理。
OU:是过压,电压超出规定的+ 10%范围!加减速时间不合适等。请检查供电电压。
LU:是欠压,电压超出规定的 —15%范围!请检查供电是否正常。电源有没有缺相。
常规维护基本检测方法: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电路  找到变频器内部直流电源的P端和N端,(我用的是机械万用表,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P,  黑表棒分别依到R、S、T,U、V、W,应该有大约100欧左右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P 端,红表棒依次接到R、S、T,U、V、W。这时表针应该是接近于无穷大的阻值。然后再测RST和UVW极间阻值,有无不平衡的现象,否则可确定逆变模块故障。但需注意的是,RST的RT两端有时接有轴流风机或其它东西,需要分析一下才是。可用指针万用表1 欧档或uA档接RT端,用手拔动轴流风机,观察表针会不会抖动,如果会拉动,那就是轴流风机在发电。另外,刚断电的变频器你可能会发现用上述方法是测不出来的。要过一段时间在测。并且这只能说是初步判断变频器主回路是好的。

变频器存放过久,一年以上没有使用,应该先用调压器渐渐的加压试验。当加到80%时,开关电源起振,此时要是停一会儿,再调到标准电压上工作1小时左右。方可安装到设备上使用,以免意想不到的炸机!

上图是变频器的主回路电路图
简述:三相交流电经VD1--VD6整流成不是很纯的脉动直流电,需要经电解电容滤波来实现纯净的直流。但是,由于主电路功率挺大,电解电容选得较大,所以,在电路中初上电时相当于短路。为了改善这个现象,电路中增加了R1和T1元件,R1是充电电阻,K1是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即:三相整流桥整出的脉动直流电压,先经过充电电阻R1给电解电容缓缓充电。当充电至80%时,变频器内开关电源起振工作,此时交流接触器得电动作,触点T1吸合。这就把充电电阻给短路掉了,没它一点关系了,一边凉快去了。这时,完整的电流通过T1给整机供电。那么,为啥要安装两个电解电容呢?什么意思呢? 这是由于电解电容的工艺的局限性,耐电压最高只能做到500V,变频器的直流第线电压就530V,耐压显然不够,只好把2个耐压500V的电解电容串联起来共用,这就使电解电容耐压增大到了1000V了。那么,那2个电阻是干啥用的呢?回答是:由于工艺性的限制,电解电容不可能做的很准,这就可能导致一个电解分担的电压多,另一个电解分担的电压少,从而会引起其中的一个电解易损坏。
电阻是可以做的很精准的,利用这个特点,我们把2个电解上各并联一个电阻,就起到了均分的作用,从此,两个电解电容就工作在同一电流的状态中。这两个电阻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参与泄放掉变频器断电以后,电解电容里面的剩余电荷。记得有一次,我修了一个放置2天的变频器,无意中,我的螺丝刀碰触到正负母线上了,结果,“呯”的一声炬响!把在同一屋子的同事都吓了一大跳。在看我手中拿着的螺丝刀,被打掉一块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是这个图中的两个电阻开路了。

大家再看VT5-VT10,
VT5-VT10,是6只IGBT。它们的源极得到的信号,是在不同时间分配的。当VT5导通时,VT6是截止的。VT7截止时,VT8导通。VT9导通时, VT10截止。就是这样轮流导通,
就从U V W端输出了为我们提供的电机需要的电压。那么,当由于环境恶劣的影响,及谋种原因,使6只IGBT得到的脉冲信号混乱。上下臂出现了同时导通的现象,使上下臂的输出电流无法避让,谁也不给谁让道,就打了起来。致使炸机。
因此,对于变频器的维护是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
变频器的使用安全技术要求 !
1、变频器的温度环境:-10---+40度。 以25度为好。
2、工作电压: 340---420V .   中等为好。
3、环境湿度:         90%以上     无凝结.
4、避免震动: 如果设备开起来有较大的震动,请采取措施!以免对变频造成损害!
5、变频器检测请不要用摇表,用万用表的高阻档就可以。检测电机用摇表时要脱离变频器       的联系!
6、正确接地:接地线直径不小于2mm;长度不超20m,不能与动力设备的接地共用。
7、轴流风机连续工作2年要更换!
8、电解电容使用寿命一般为五年左右,最好定期检查。当容量减少20%以上时,应该更换!

网友A:
说的太全了,要全做到还是有点难

网友B:
学习了!说的全面!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是好经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全了,要全做到还是有点难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E:
学习一下可以让变频器多用几年

网友F:
谢谢,长见识了,四个变频器电源取自一台250千瓦星三角柜,这几年不同时期全坏了,原来是跟这个电源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的,我们有时候也给变频器使用的客户讲课。也曾经发现:变频器输入电压如果偏高或偏低的情况下,虽然变频器没处在保护条件中,没矛保护,但会出现报故障不准的现象。这个时候会令我们判断故障时很费解!有的时候白天正常夜间不正常,有时不分白天夜间,没规律的报警现象。比如是运行中,它报的是加速过电流。等等。所以,变频器工作电压最好是最佳的状态。各工厂的变压器是可以调整换档的。力求让变频器工作在合适的电压。别处在允许电压的边缘为盼!负载的阻力也不容忽视!比如:我遇上污水处理单位,变频器报出好几个故障代码。其实我当初我就判断污水泵工作在那种环境中会使那些污构压成饼子,造成变频器无规律的报警,增加了我们的判断能力的难度!他们不愿意是自己的污水泵有问题,因为比较麻烦。可是最终还是污水泵里面有压成的泥饼!这是个工程问题!要用特殊的吊车拆装。当然是人们不情愿的事情。而且如果是误判,责任是不好估测的。谢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