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提了一套s7-1200系统做测试,刚到手上图
原来一直使用的s7-200,因为快要停产的缘故,测试下s7-1200,拆开后没有想象中的高大上,模块之间的连接是插在一起,还需按着上面的按钮,不是很好用,且插在一起还活动的厉害。再联机测试看看怎么样吧

网友A:
土豪的,买这么高大上的来测试

网友B:
两台主机?5个扩展单元?扩展什么的呢?

网友C:
一直想玩玩,可惜一直没机会接触啊

网友D: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E:
S7-1200就是适应中小型控制系统图的,插拔还是很简单的。固定在导轨上不错的。

以太网通讯,可不是200可以相比的。

性能在向着300靠拢。

网友F:
1200看过,觉得使着不如200舒服,并且1500的出现让它处在夹缝中。

网友G:
我们单位也买了S7 1200,还在摸索中,不太会玩。

网友H:
比200贵不了太多。

网友I:
厂里开始用西门子,但自己还不怎么会用,正在摸索,不知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建议,或好的资料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J:
1200与200的编程差别较大,楼主要替换200,还是200smart更经济实惠。

网友K:
又可以学习了

网友L:
发展很快.

网友M:
1200总觉得好高端啊,一直没机会使用。

网友N:
就在此时,正在指导用户S7-1200与富士TS1100i通讯的事宜,西门子的博图软件卡的已经没有想法了,博图界面太拥挤,笔记本上用博图是找虐啊,27寸屏幕上应该还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设备种类很多,不同型号配置出来的s7-1200比现在用的200CN的还要便宜些,和smart200比价格贵了30%,但是smart的可扩展性太差,我们一些型号配置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本以为是高大上的,拿到手中感觉有点low,不如200的感觉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本人用的14寸感觉还行,把常用指令都放在收藏夹中,然后在浮动-最大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就打算换了,调研了下AB的micro800系列后,最后还是决定用s7-1200。本来供应商可以给做测试,但既然决定用了就买来在设备上测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smart200的扩展性较差,最多5个模块,我们用RTD通道多,但是模块只有2通道的,所以部分配置不能实现。因为做产品型号多,做的时候低配小型的就选用s7-200smart,高配和出口的就必须是s7-1200了

网友O: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自己先用者感受吧。

网友P:
看着不如200的排线连接好,这个硬连接在震动厉害的卡轨不标准场合是不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Q:
有机会也试试1200的机子

网友R:
我用1200的用的别扭!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它!

网友S:
S7-1200开始走入我们寻常的工作环境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