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谁知道FX2N继电器输出电压是多少,能驱动线圈是220v的380v交流接触器吗?还有谁知道模拟量输入和220v输出的plc。

网友A:
PLC输出接中间继电器,这样可以降低输出触点故障率。

网友B:
   FX2N继电器输出:
       不输出电压.
       是触点,有耐压和电流负荷能力限制.

网友C:
楼主继电器输的模块输出的是无缘接点 ,公共点接AC220V还是接DC24V就看你用什么电压。一般可承受到AC250V。

如果是AC380V电压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

继电器输出模块,可承受电流高 一般 在10A左右,

非继电器输出模块,可承受在 2A左右。

楼主用AC220V的话,只要COM接220V-L,出来到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线圈,线圈另一端接220V-N就可以了。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的,只是用它的触点,这个需要外接电源,通常接交流220V或是直流24V的

网友E:
3楼说的很详细了,plc输出侧简单说就是一个一个的刀开关,通过程序控制刀开关的打开关闭。

网友F:
FX2N继电器输出可以接交流220V,也可以接直流24V.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