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神奇故障

楼主(2015-01-21):
电磁阀故障后更换新的,一天之后又不吸合(灯亮但是不吸合)。后又更换新的,
没安装前接插头,吸合正常;装上去后,又出现同样状况,灯亮但是不吸合。
该电磁阀是控制冷却水的。刚开始怀疑水压问题,
但是前面还有十组是接同一个进水口,应该能排除水压和杂质的问题,
电磁阀也是用的统一型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安装前后的电压值是一样的吗?楼主可以先测量一下。

网友B:
可能是电源故障,表现为电磁阀故障

网友C:
接线插头故障。

网友D:
可能不是电磁阀故障

网友E:
奇怪的现象,期待楼主的最终处理结果。

网友F:
查一下接电磁阀安装前后的电压。可以是电 源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插头电压为24v 正常,但是没有装到管道上是动作正常啊,那照理应该能排除电压故障。

网友G:
连续2个电磁阀不好概率低的,电源或线的问题多。

网友H:
把好的阀(含线圈等)依次来换,看到底是驴不推还是磨不动的问题.
前一阶段,液压电磁阀问题,油路不切换,最后检查是阀芯的问题,电磁线圈及插头等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