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问题

楼主(2015-01-21):
我有一个西门子MM440-11KW变频器,变频器用一天后电机就带不起来,抖的很厉害,拆开量测同时给下三桥驱动光耦3120供电的限流电阻坏掉,就是变压器出来后到驱动光耦之间串有两个并联的10欧的电阻烧坏,我更换后,量测其他都没有问题,电压都正常,带电机空载烤机两天后电阻又烧坏了,驱动没有问题,难道是开关电源问题?或者模块问题?求指导啊

网友A:
电机多大的,会不会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B:
学习了。会修变频器厉害

网友C:
上张图看看,手边没有。最好能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D:
电阻烧了,有短路或电源电压突然升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11KW的啊,电机应该没问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很奇怪啊,上电还能运行一两天,单烧坏那一路电阻,难道那一路是给三桥供电的,负载较大带不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没图,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变压器出来经过整流给驱动光耦供电的电压,中间加了个两个并联的10欧电阻,其他电路就和普通变频器差不多,440的开关电源和驱动电路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电路了,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看似简单的东西,有时候好烦人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检查下光耦有没问题。。。

网友F(2015-03-08):
电容有漏电,换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