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行车的控制柜里原来有起动电阻,也不知是啥原因没接线使用,行车的起动电流较大。大神指点一下正常吗?

网友A:
为什么不接呢

楼主:
供应商说不接也可以,接了反而很麻烦。不知道是不是捣江湖。

网友B:
不接电阻应该有原因吧,启用前好好查下或问问。如果行车能正常使用不接也没关系啊。

网友C:
电阻是降压启动的,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接电阻的原因而导致启动时电流变大的。

网友D:
对你的电网不形成冲击就没事了,你和重载是不超过5T吗?如果是小于等于5T就没事了,当然使用寿命是多少会受影响的,这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E:
桥式起重机(行车)的控制由凸轮控制器控制,一般分为三速,即慢速、中速、快速,一般有“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拖动,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接电阻,起到变速作用。行车必须变速使用。

网友F:
7.5可以重载启动,不过也不能太频繁,频繁启动还得接电阻,再者说是5吨,根本拉不动,俺这有7.5千瓦5吨的吊笼,现在一多半都整天的出毛病

网友G:
可以肯定是可以的,但这样是不能长久用啊。对电机的使用寿命肯定影响很大的。你那启动电阻有的,想办法接上去啊。

网友H:
有的话还是接上吧

网友I:
重载频繁启动会给电机轴造成冲击,特别是频繁点动,还是尽量少用。

网友J:
重载到什么程度?
直接5T启动??(满载启动够呛,经常干肯定不行)
还有就是用的几段速?
启动速度快也有影响

网友K:
电阻是防止起动电流过大,有时间继电器控制的。几秒后才断开电阻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