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步进驱动器在厂里调试还好好的,到客户那就瘫痪了,驱动器通电指示灯不亮,电源没接反,信号也没接反,电阻也接上去了,但是发现电阻的断了,后来换了电阻上去也么反应,最后不得不换一个驱动器,各位师傅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确定你调试后再没有人接通电源吗?没有的话就是质量的问题了

网友B:
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调试后再没有人接通电源吗?没有的话就是质量的问题了
不是本人到现场组装上线,出了问题我才过去的,发现电阻断线了

网友C:
那肯定不是驱动器质量的问题。肯定是人为造成的。

网友D:
把烧掉的驱动器拆卸研究,如果是保修的,一定要让厂家的售后反馈烧坏的原因。
以便区分人为还是质量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人是个菜鸟,直接联系供应商换了一个,但没向供应商说问题反馈的事,还是经验不足啊,谢谢师傅的指点,以后要是出现类似问题,得要反馈信息才行,谢谢

网友E:
坏驱动器,十之八九都与电源有关,最好不要用骨架感应式变压器供电。这种变压器的冲击比较大,基本上就上电或者关电的瞬间就干掉了驱动器的。经常会遇到关机的时候好好的,再次开机的时候去坏了。

网友F:
也许是现场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G:
路过学习了。谢谢师傅分享经验。

网友H:
您可以用我们步进驱动器方案.TC1002.提供免费方案,加995971182

网友I(2015-03-12):
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J:
哪个电阻断了?不会是信号端的限流电阻吧?步进驱动器选型很重要,有充分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