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

楼主(2015-01-21):
这是我们车间的200KW的,软启动器的接线端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小坑?
这不是减少接触面积了吗?

网友A:
这个硬度应该比较低,和端子用螺母拧紧增加接合力保证接触良好

网友B:
防滑对吗?压紧后不容易松动。

网友C:
赞同楼主1的说法。

楼主:
电气工程的东西,我所知道的都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像这种麻子面的,这个就不符合,为什么?

网友D:
赞同4楼的说话。

网友E:
也有光的,这个小坑对接触面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对于连接松散软导线有防滑的作用。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G:
增加接触面积,也就是增加的导线的横截面积,也就是增加了电流

网友H:
同意6楼,应当是起防滑的作用。

网友I:
端子是光面,如果这也是光面的话,会打滑还会减少接触面,这样是增加良好接触面。

网友J:
这样设计自然有道理,个人认为应当是起防滑

网友K:
应该是防止螺母松动作用

网友L:
这个还需要解释吗, 防滑

网友M:
应该是防滑

网友M:
防滑吧,但又不像,防滑的点子应该更加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