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电源板的维修

楼主(2015-01-21):
前几天公司的一台加湿器PLC224XP烟花了,换下来后简单的查了一下电源板,坏了3.15A圆柱保险个;全桥DF1510S一臂击穿;开关变压器到开关模块之间的0.39欧电阻烧毁;开关模块TOP247FN烧坏。昨天配件到了,换上后单独电源板通电,24V正常,遂装上其余两块板,上电却见第二块板冒烟,立即断电。打开检查发现一个六脚元件1Ft烧坏,一个三脚元件A4烧坏。请问大侠们这是两个什么原件?是三极管吗?

网友A:
六角元器件应该不是三极管吧!

网友B:
直接整块电源板买块换上吧;

楼主:
圈边上的两空位就是和圈中的元件一样的,一个应该是三极管 另一个6脚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大神公司啊,还自己修PLC!我们应用的都是直接退给西门子返修!

网友D:
着急都是直接换电源板了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配件在那里买的, 我这里也是坏了一台,相同的故障,但是还没有买到配件

网友F:
八成还有其他问题,楼主你换了这个可能又烧了那个,还是给专业的维修人员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万能的X宝!直接搜TOP247FN就好了, 联系卖家说你需要的元件,当然要适当的多来几个才好意思开口吧!你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当练手玩的!

网友G:
练练也不错、机会不常有

网友H:
六角的应该是电源管理IC,3脚的应该是A4t贴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