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想用个控制卡件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软件直接安装上以后,在软件里设置图形,做启动按钮就可以自己加工。

网友A:
买现成的数控系统吧,省事

网友B:
数控类的比较适合你的需求。

楼主:
数控系统不是按键加显示屏,感觉没有在电脑上面操作方便啊!

网友C:
买卡的时候不问?配套的软件有吗?
还是已经有现成的控制卡了?
数控软件单独购买很贵的,不懂去度娘下载的能用不?楼主自己试试?

楼主:
目前还没有买呢?以前厂家用的是台达PLC+触摸屏,感觉没有控制卡+软件方便。所以咨询一下!

网友D:
点胶机控制器,支持CAD图形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