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吸收器

楼主(2015-01-21):
6轴机器人里面所用马达上面的阻容吸收器的作用是什么???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
这是刚拍的图片

楼主:
怎么老是说图片太大,上传不了,新手求教

网友A:
点那个像照片的钮,我4兆的照片都能上传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是刚拍的

网友B:
这个就是针对电机电缆线上的噪声做吸收用的。阻容吸收一般都是减噪作用。在这里也不例外。因为伺服电机的控制器输出电压不是标准的正弦波,所以电压谐波很大,为了避免多轴相互间的电磁干扰,加一个阻容吸收减小电磁干扰。

在电机电缆上穿磁环也是很有效的。比加阻容吸收省事。

网友C:
吸收反峰电压,保护马达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