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01-21):
求可控硅触发板的接线方法,网上也没有合适的资料?这要怎么搞啊

网友A:
可控硅触发板五花八门,有的现成板但各端口接线代码也五花八门,不知楼主问的是那一门……

网友B:
有具体品牌和型号吗

网友C:
上图才有技术交流的依据,否则,盲目请教和胡乱接线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D:
连个图都没有,谁知道怎么搞,再说了种类那么多,仔细想想,写清楚了好帮您。

楼主:
怎么上图啊??触发板上有个ktf2-3,求指教

楼主:
像你们如果遇到一个新的触发板,怎么解决呢??那个可控硅有电压的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