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15-01-21):
伺服电机是通过编码器和驱动器进行通信,也就是说通过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进行控制,我想问的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相当于我给电机1000r/min的速度,电机就是1000r/min,是不是驱动器通过获取了编码器反馈的脉冲进行UVW的电流控制?这点一直很疑惑,还有通过PLC进行位置控制是个怎样的操作,谢谢

网友A:
楼主问的问题有点乱,你大概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的,PLC发脉冲来控制伺服驱动器给电机运转做定位控制,编码器反馈脉冲给PLC。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码器不是将脉冲反馈给伺服驱动器,然后再传至PLC吗,差不多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电机是怎样达到对应的转速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论坛里面有一帖,讲的就是编码器和齿轮比,你看看你可能就会明白一些,看完以后不懂在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你说的帖子,可以大致的说下这里面的关系,现在自己的理解感觉一直很乱

网友B:
伺服电机转速和频率有关与电流大小无关,转矩大小和电流大小有关于频率无关。轴承损坏转矩加大,电流加大,伺服驱动报警。频率加大,转速没有达到,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小于预设数,驱动报警。PLC是通过输出脉冲开关量和反馈编码器开关量对比误差来猜的,不然他们在使用说明书里些那么多报警可能性的条款干嘛。在驱动器里就可以设置位置P,速度V,转矩T,控制,你还要画蛇添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