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漏电保护器附近有大功率电器,当电器开合时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引起误动作;怎么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过。有这种情况!

网友B:
叫他们分开些

网友C:
安装距离不够引起的吧?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吗?这个就属于设计缺陷了。

网友D:
中间加隔离板可以不?

网友E:
一 是把漏电断路器内部的电流互感器输出两端的并联电阻阻值加大提高漏电脱扣动作电流值 二 是换带漏电专用芯片的漏电断路器,也就是换个正规产家的开关。说白了还是你 用了伪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