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1):
请教业界的师傅们一个问题,现在我有两台变频器。一台负责传送带的运行,另外一台变频器用来驱动液压缸的移动。问题是这样的,第一台变频器驱动传送带的运行,然后在传送带安装一个编码器用来计算当前的长度。当检测到当前的长度等于设定的长度时,第二台变频器驱动液压缸向左运行。当液压缸移动的速度跟传送带同步时,液压缸开始动作,完成剪切的动作。剪切完成后反转向右运行回到初始位置(回原点)。第一台变频器的频率由操作人员通过电位计手工给定。第二台变频器只有定长长度到达时才开始动作,通过读取编码器的数值来算出当前传送带的速度。想问一下业界的朋友们,变频器能否达到速度同步?速度同步时又要考虑加速时间,不然的话会加大定长长度跟实际设定长长度的偏差,在此请教一下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建议来克服加速时间造成的定长误差!

网友A:
变频器恐怕不行吧,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B:
如果你要求精确,我看还是考虑用伺服吧。

网友C:
变频器控制精度太低了 伺服精度好点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和响应要求不是非常高,定长裁切和同步用变频一样可以做得好,科比、伦茨、西门子变频器做这个很多了,我们公司的编码器用户做这个好多家。
如果用伺服电机,有的也不见得同步都能做得好。
两年前我同事在湖北一家厂家现场看到一条窝在那里没有验收的”多个伺服电机同步“流水线。用户后来是改用另一家变频电机+伺服电机做同步的方案(变频电机上编码器是用的我们的),以变频电机的编码器反馈给伺服控制器,不仅仅是提供位置反馈,同时是速度反馈给伺服控制器做伺服电机跟随同步。
关于变频的同步我有一个讨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3711
关于“伺服“控制的讨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778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长的长度为6m,要求误差±1cm。

网友E:
这个工艺控制过去西门子有专门的工艺卡,现在的变频器好像也有专门的工艺软件,不过用变频器的内置功能块是不是也可以呀。这种控制需求,在变频器上实现应该是可行的,就是要求同步控制的响应速度要快。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担忧的就是相应速度的问题!请问师傅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和响应要求不是非常高,定长裁切和同步用变频一样可以做得好,科比、伦茨、西门子变频器做这个很多了,我们公司的编码器用户做这个好多家。
如果用伺服电机,有的也不见得同步都能做得好。
两年前我同事在湖北一家厂家现场看到一条窝在那里没有验收的”多个伺服电机同步“流水线。用户后来是改用另一家变频电机+伺服电机做同步的方案(变频电机上编码器是用的我们的),以变频电机的编码器反馈给伺服控制器,不仅仅是提供位置反馈,同时是速度反馈给伺服控制器做伺服电机跟随同步。
关于变频的同步我有一个讨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83711
关于“伺服“控制的讨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7781
这个这个方案不错,只是用伺服用不好的话,或者你的速度很大的话,也不行的

网友G:
6m误差1cm可以做到
移动速度,可调整同步距离,加速时间.....都是因素要考虑的
再一个要提前启动,不能到6m时在启动跟踪同步,液钢移动也要有位置检测

网友H:
提前启动是个好办法,你可以在汽缸的移动上再加一个编码器器,来反应汽缸的移动的速度情况。本人也是新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请见谅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记得以前西门子的6SE70变频器有一个配套的工艺卡叫:T400,做这个工艺是没问题的。在轧钢厂飞剪上用。有许多业内人士,甚至不用这个工艺卡,也可以实现。关键是他们有经验。从没做过,第一次做,最好还是用现成的工艺包。这样保险系数大。从定位的速度上来说,用传动就够了。而且伺服功率太大了,造价会很高。

网友I:
在百度文库里看到过类似的,好像是plc,变频器文本控制

网友J: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高了方案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提前启动,是不是传送带每次速度变化时都得重新对参数(提前启动的长度)进行调整呢?

网友G:
回复 楼主:
肯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长的长度为6m,要求误差±1cm。
我没理解错的话,6米和1厘米这两个都是长度位置单位,而不是“速度”单位吧?
那你就应该是两个位置的同步,并相对同步的控制精度在1厘米以内,而不能是“同速”去做。你要两个位置“同步”,那就需要在油缸上加装位置传感器(拉绳编码器),并与第一变频器上的编码器换算到长度位置上的“同步”,而第二变频速度的控制事实上是为两个位置同步服务的,而不是考虑与第一变频器的“同速”(有时恰恰是不同速的小调整,以达到相对位置同步),并且两个移动达到在一段范围内的位置关系是“相对静止”,而在这段位置同步到位并在相对静止位置的范围内做裁切。

根据油缸行程和精度要求,可加装拉绳编码器(我公司可提供这类绝对值编码器),并且第一变频器上的编码器也应与拉绳编码器的信号一致,为绝对值编码器(我公司可一并提供)。我公司过去在黄石的流水线上调试成功的也是绝对值编码器,甚至后来小型同步控制器对方都要我提供了,同步程序编好了一并交给用户的--这段如果你当广告,或其他人当广告,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祝你好运!---这个控制做好的核心是位置同步而不能是“同速”,两个变频调一样的同速是错误的,实际上还要根据位置偏差小调整。

网友D:
你需要理解什么叫“伺服”,什么叫“同步”,当你理解了这个叫“伺服”的和叫“同步”的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精度要求就完全可以用变频来做。

网友K:
精度低可以用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谢谢您提供您自己对此的看法。你们公司提供的编码器有链接吗?我参考下?

网友G:
同步,同速在不同的阶段是独立的,在某个阶段是共存的,看站在哪个角度.
第一个变频器控制要求恒速移动物体(最理想的控制).
在将近6m时,启动第二变频器,跟踪物体,使得"刀口"位置正好是在物料6m的位置(理想位置).
启动"切刀",最理想的是使用"飞刀"常称为"飞锯",完成物料剪裁,退回刀具,准备下次剪裁.
在个过程中,先要同步物料6m的要求,在6m这个要满足时,飞刀要与物料"同步移动",这时的飞刀实际上与物料也在同速移动,不是吗,此时说同步,同速都没错吧.
还不理解,请看电影"生死时速",哪里既有同步问题,又有同速问题,缺一不可.
我在87年维修山东一个管材厂的PLC时,参观了一下钢管生产线,那是名副其实的飞锯,8m的管材,误差在5mm内,码出的管材二头齐.
其飞锯在启动时,锯片开始高速旋转,给出冷却液,跟踪同步后有一个将钢管抱紧的动作,飞锯瞬间将钢管切断,你看那端口非常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提供您自己对此的看法。你们公司提供的编码器有链接吗?我参考下?
中华工控网上有链接地址:http://www.gkong.com/company/gemple/Products.ashx?MainSerial=185506
或者我公司网站:www.gemple.cn
我们在黄石流水线上用的编码器最后是因为现场变频干扰复杂而选用了Canopen信号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以及Canopen信号对于变频干扰效果最好,定位一致性很好,但是用户现场用的是三菱PLC,没有Canopen接口,后来又用了我们的PFC80同步控制器,编程同步提供控制信号给PLC及变频器,虽然这样成本高了,我们也给用户讲明白的,可是因此现场调试及验收很顺利,而且几乎再没有回头返工维护的,大大节省了现场人工成本,用户很满意,后来两年多至今用户的所有此类同步控制应用都这么购买我们的这种搭配,已有几十套了,都是现场一次调试成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频同步的关键应该是“位置同步”,物理学上的速度相同就是“单位时间上的位置变化=速度”的相同,所以位置同步了,保证在1cm内,就不必再去讨论速度是否“同步”了,速度“同步及调整”是为位置同步服务的,而位置同步能较为顺利成功我认为的核心,一是都要加装编码器反馈比较,二是尽量使用绝对值编码器避开变频器易干扰信号,这是我分析了国外变频器PG卡做同步及定长控制原理的理解,国外变频做同步用的绝对值编码器有SSI、Canopen和profibus-DP(西门子是用DP信号做同步的)。
你只要关注在裁切前的那1秒钟的两个位置始终同步,那也就是那个短时段的速度“同步”就足够了,至于在以前的速度是否同步还是不一样的调整,都是为裁切前那1秒的位置同步服务的。速度同步关键只需要裁切前那一秒钟,前面都是围绕要达到位置同步去做不断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我想到的解决方案是,我现在要生产6m的产品,当定长长度接近6m时(5.8m)先让第二台变频器提前启动,然后第二台变频器的加速时间不做任何改动。当传送带的当前速度==液压缸的移动速度时,进行剪切操作。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当我的传送带的速度发生改变时,我又要通过调试修改定长提前启动的定长长度。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这样控制只能每更改一次产品就要调试一次,用起来,产品还长短不一,就像某些电梯,昨天平层还很好,今天就绊脚了,就是因为他使用时间做平层控制。
你骑车给另一个骑车的人递过东西吗,没有,那跑过接力吧,体会总结一下,怎样顺畅的传递
要先同步,在同速,同速中同步(达到你要求的6m+-1cm)
不清楚有没有你需要的同步又同速的成品控制器,也许有。

网友L:
這個同步問題還是出在變頻器及其電機上 因其慣量大 電器的延滯特性就出來 另外利用變頻控制電機跑出等速都相當困難 還奢求跑出同步
將編碼器接到控制器這僅實現位置環 若將編碼器接到變頻器 形成速度環效果會好些 但還是慣量做怪 只能將速度放慢 讓其系統有足夠時間響應
技術千萬不要違背物理 這裡沒有"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