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至现在为止,看到的回复,清一色是可以;却未见说出理由(2015年1月22日,早晨7点;除楼主6楼的回复和7楼的学习了之外)。
   更有一个回复说:……在最近的地方打一个地桩接地线,就可以了。

   我想说的是,对于技术问题的回答,应当客观、严谨——
   “应当可以”就是“应当可以”,“觉得可以”就是“觉得可以”,没有把握就是没有把握;有依据说出依据,有例子说出例子。

   这是供电系统,应当尽可能拿标准、规范说话;
   或者分析其利弊,或者给出提示,或者提供安全评价有无要求,等,都行。

   原帖:四芯电缆 加一导线,可作为TN-S系统供电吗?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9371
   当然,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没有依据,所以不发表意见。

网友A:
本身这贴子我感觉有点考人的,这是很基顾惜性的事,从事电工工作的都应该懂的,低压电缆有分带铠的与不带铠的,带铠可以直埋地下可以不套管,不带铠的强度差,不抗压,对它的布线要求要比带铠的高一点,在四芯电缆外加一条电线只要载流等方面符合标准按不带铠的电缆布线要求就可以了吧

网友B:
qlin 版主态度严谨!

先来看看两处系统的定义:
TN-C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可以称作保护中性线,可用NPE表示

TN-S 方式供电系统
它是把工作零线N 和专用保护线PE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称作TN-S 供电系统,TN-S 供电系统的特点如下。
1 )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不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PE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PE上,安全可靠。
2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3 )专用保护线PE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4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PE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TN-S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5)TN-S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在建筑工程工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TN-S方式供电系统。

从以上的定义来看,新装的线,在确保电线有合适的载流量,前端与变压器中点接地,后面能有重复接地,接地电阻满足设计要求,原贴的做法也是没有问题的!

1楼的朋友提到原电缆是否带铠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实际,除了强度要求外,还应当注意环流的问题!

网友C:
2楼发言受用。讲标准,分析问题。能指导实际工作。挺好。

网友D:
tn-s,满足五根线即可,你就是拿五根单线就可以组成tn-s系统,你就是三芯电缆加两芯电缆也可以,你问的重点是可不可以作为tn-s,答案肯定是可以了,就像你问红,蓝,双色能不能作为三根相线的道理一样,答案都是可以的,剩下的无非就是规范啊,工艺啊,标准啊之类的问题,三根1.5mm的能不能作为三相电机的电源线,当然可以,看电机多大咯,个人认为楼主没有表明重点,论坛里不乏有持入网证的,就算是低压培训开篇就是讲配电结构,结构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E:
我以前公司这样干过
变电房就出来4根线3相线+1零线
在现场增加的地线
实际运用么有出现问题

楼主:
对于我顶楼所提到的,作为电气技术工作者,还是可以看看。

网友F:
 光考虑电器原理不行,电缆的外皮有好多种,例如阻燃,耐火,聚氯乙烯,还有各种有抗拉抗压要求的铠装外皮。另加一根做PE线理论上是可以,为了省钱,改造电路可能这样做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施工中,即通不过验收,监理也不会同意。

网友G:
楼主说的很对。技术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