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5-01-22):
昨天遇到一台LG变频器(SV055IGX-4)上电报警ERR,经检查为电源驱动板的SC56F807损坏,不知哪位大侠有此配件。谢谢!

网友A:
你到淘宝上去买吧。那有。

网友B:
找LG厂商或他的代理商靠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买来是空的没厂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买来肯定是空的,难不成你让厂家帮你程序写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空的能不能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数自己设定就好啦。

网友C:
网上找信誉度好的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