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请问当电子齿轮比1:1时 伺服电机旋转1圈的精度也就是编码器的精度,是伺服电机的最大精度了吧?电子齿轮比再小也无济于事吧?

网友A:
电子齿轮比1:1并不是不使用电子齿轮,电子齿轮比可以小数,分母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B:
如果电子齿轮比为1:1,外部输入10000个脉冲(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PPR,四倍频),电机转一圈,如果电子齿轮比为2:1,外部输入10000个脉冲,电机将转两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编码器分辨能力是有限的,打个比方电子齿轮比是1/2  plc发一个脉冲 编码器能转0.5个脉冲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最小旋转角度是不是所带编码器的分辨率?如果是,那是不是电子齿轮比小于1伺服也无法分辨了吧?

网友C:
伺服电机最小旋转角度是所带编码器的分辨率;
现在伺服的编码器分辩率已经达到4194304,还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达不到我要求,我是想知道“伺服电机接受一个脉冲是不是最小转动一个编码器刻度”?

网友C:
角度的度、分、秒;
1圈=360度;
一度=60分;
一分=60秒;
分辩率是4194304的话,相当于1秒还分3.23份;
所以根本不必考虑这个;
上面已经说明,设成1:1的话,一个脉冲就转动1/4194304圈(分辩率是4194304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设置电子齿轮比1/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