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1H写PID

楼主(2015-01-22):
背景:AB两只油缸 同向同步伸缩,通过两只光栅尺分别检测两油缸的行程,用比例阀控制B油缸的流量,比例阀用DA模拟量输出控制,那么想问的是PID的测定值是什么?设定值是什么?输出值是什么?如果测定值时两光栅尺的差值的话设定值是什么?我通过PLC监控时 改变光栅尺的差值 没变化  偶尔 输出值变化很大,从4000一直往下跳(PID参数怎么定?)。反应这么慢 油缸如何同步?这种情况可以用PID吗?

楼主:
不要回复什么曲线震荡啊,PID口诀啊什么的!都是废话,我用CP1H写PID 啥曲线都看不到,也不知道怎么看曲线!我都不知道PID口诀里面的曲线震荡啊什么的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 PID的测定值、设定值以及输出值是啥意思

楼主:
我理解的PID :将I D参数都设为0,只改变P参数 那么输出应该离开改变的,但是 改变P参数 输出不变话 或 缓慢跳动,为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背景:AB两只油缸 同向同步伸缩,通过两只光栅尺分别检测两油缸的行程,用比例阀控制B油缸的流量,比例阀用DA模拟量输出控制,那么想问的是PID的测定值是什么?设定值是什么?输出值是什么?如果测定值时两光栅尺的差值的话设定值是什么?我通过PLC监控时 改变光栅尺的差值 没变化  偶尔 输出值变化很大,从4000一直往下跳(PID参数怎么定?)。反应这么慢 油缸如何同步?这种情况可以用PID吗?

PV值不就是你需要的行程距离么,输出值不就是控制流量么。那么设定值不就是你需要走的行程么。

那么A油缸的PV就是A光栅尺的输入,B油缸的行程就是A光栅尺与B光栅尺的差值……………………

你能不能贴出程序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