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初学疑难日记

楼主(2015-01-22):
一台康沃7.5。开机显示poff.送进去是家用电变得380。没有听到蓄电器闭合声音。风扇运转。有24伏直流。但蓄电器线圈没有24伏。有正极。没有负极。和咸工的原理图说…康沃5.5不太一样。这是7.5的。上图。到主板了。此处元件说啥也不知道是啥了。那个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呢。一个管脚怎么也没有焊点链接。呵呵往后看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帖子我会持续更新。怎么笨头笨脑学习修理变频器

网友A:
焊盘都焊坏了,应该是二极管,位号是D25

楼主:
可是为什么有两个线进。又顺那个点出来了。只是一点而已。正负极两点。

网友B:
拆焊的时候太不小心了。不用心急,用吸锡器和电铬铁一点一点来。

网友C:
D25是起续流二极管作用,康沃变频器显示P。OFF一般和继电器无关,重点查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的电解电容,G3-7.5KW还带缺相检测,缺相也报P。OFF

楼主:
二极管反相二极管,保护开关三极管的,接触器搞定了,三极管,光偶换了好了,可是问题又来了,风机不转,说明书网上下载的。没风机控制。应该通电总转,还是报poff.认识了一个三极管,上面就有几个英文字母,群里好人告诉我呢,好人还是啊,光偶控制三极管…明天继续努力。

网友D:
P.OFF应该是母线电压不够或者检测到输入有缺相的问题。先把输入缺相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查母线电压的问题。

网友E:
有时间检测下电源部分的所有电容

楼主:
这个康沃不像电源管理的故障,找到控制三极管的基级,顺路往上去,又是一个光偶,短接光耦输出两点。风扇呜呜转了起来,光耦是好的。测量光偶输入两点没有电压,看来光偶驱动有问题,明天继续。咸工的原理图说里面的和这个不一样。真不好找。初学有点笨。博世的代工啊风扇怎么没有控制呢,poff的问题还没有找到,电路板……真的不好弄。谢谢各位看帖。感谢回帖的好师傅。今天淘宝又买了一个吸锡器。黄花的。就是功率有点小。3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FF应该是母线电压不够或者检测到输入有缺相的问题。先把输入缺相的问题给解决了,再查母线电压的问题。
不能解决哦,家里的220变得。

网友F:
一点一点来,慢慢就会懂很多了!

网友E:
我今天修了一台易驱的,也是报POFF,在论坛朋友帮助下就是一个电容的问题,已解决,换了就好了

楼主:
恩,谢谢你,我这个是用变压器变得380.康沃g3楼上师傅说有缺相检测。用三相电就没有那个代码了。明天试试谢谢你。

网友G:
加三相电  或者短接PC1光耦的 3 4脚

网友C:
风扇的是由主板控制的,博世的高端机价格也是一流的,不是工程一般用户接受很困难,博世和丹佛斯模式很接近,丹佛斯产品也是高低搭配

网友H:
康沃稍微大点的变频器都有缺相检测,先短接光耦输出脚,不行再焊开一个脚,忘记是应该短接还是断开了

楼主:
poff搞定。家用电当然不合格啦。咸工的书看了就饭吃了。实践证明一切。三相输入端电阻降压。稳压管达不到击穿电压值。于是就报欠压了。跑了一天出租。好累。疑问啊。风机还没有运转。最后管脚直接到cpu了。光偶输入端测量0伏。正极对地为5伏。负极对地也是5伏
。莫非
没有
发出
风扇
运转
信号

网友I:
是个电感元件。

网友J:
世上无难事,慢慢来,总有进步!

楼主:
呵呵,风扇运转了,三极管坏了。应该是一个共射级电路。还是要好好学基本知识

网友K:
7.5KW以上机型有些有缺相报警,需要屏蔽掉

网友L(2015-05-26):
您好 台安 N2 405 H3 变频器维修时怎样屏蔽OC信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您好 台安 N2 405 H3 变频器维修时怎样屏蔽OC信号
驱动芯片是哪个?

网友L:
各位大侠 变频器6路驱动静态电压5V多正常吗  其他的10V 24V都对 谢谢了

网友L:
变频器驱动静态电压5V多正常吗  谢谢了    变频器用起来  模块很烫 显示过热报警 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L:
可以把模块拆掉,测量下驱动电量,正常应该6路全部差不多一样的,如果驱动没有问题就是模块坏了,这样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