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警问题

楼主(2015-01-22):
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做的,点击#########怎么没有反应,求解答

网友A:
没有选择启用输入功能。

网友B:
只有触发时间?没有结束时间吗? 是不是加上变量地址下降沿,就会有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做了啊

网友C:
这种看看是否变量设置正确?如果您按手册做的话,问下您是否第5步操作正确?或者您把这个变量单独拉到画面中看看是否会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