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MINI-L 0.75KW 380V 上电显示P.off

楼主(2015-01-22):
测量一下电压,5V实际5.03V 24V实际25.6V,10V实际10.3V,15V在14.56V,感觉电压还正常,继电器没有吸合,想测下CPU板的电压检测点,不知在那里测,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下手

楼主:
开关管边上测试点+15v、-15V,curu、curv、GND,这里curu、curv是干嘛的,什么电压

网友A:
那几个可能是电流检测用的

网友B:
找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1uF的电解电容,有的话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关管边上测试点+15v、-15V,curu、curv、GND,这里curu、curv是干嘛的,什么电压
应该是电流检测信号。先查电源板上各个电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C28 400V1uF的,手头还没有这种电容。这个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你说的,拆了1Uf的电容只有0.2UF,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个装上去就好了,看样子你也换过了,非常感谢。机子有好几台,大都是这种故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你说的,拆了1Uf的电容只有0.2UF,从别的机子上拆了个装上去就好了,看样子你也换过了,非常感谢。机子有好几台,大都是这种故障。
看样子还是通病啊 学习了

楼主:
测了5、6台,都是这样,基本没容量了0.2UF左右,等电容到了,这几台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5-03-27):
回复 楼主:
应该是电压检测用的,碰到过,分享一下。

楼主:
电容一换上全都好了,通病

网友E(2015-06-24):
易驱就有这通病,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5-08-14):
引用 楼主:
测量一下电压,5V实际5.03V  24V实际25.6V,10V实际10.3V,15V在14.56V,感觉电压还正常,继电器没有吸合,想测下CPU板的电压检测点,不知在那里测,大家指点一下如何下手
好好学习学习,谁知道的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