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请教各位大师傅,如何用西门子S7200PLC输入I0.0控制三菱FXPLC输出Y0,我用了 波特率什么都设置好了,为何三菱PLC就是接收不到,三菱假装的FX3U485BD模块,谢谢

网友A:
通讯控制呀,很麻烦的,而且还是不同品牌的PLC。
只是一个控制要求而已?考虑过直接用I0.0驱动Q0.0,然后再通过X1驱动Y0吗?

网友B:
三菱FXPLC可以支持modbus通讯吧?

你看看这个 1主1从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傅,如何用西门子S7200PLC输入I0.0控制三菱FXPLC输出Y0,我用了 波特率什么都设置好了,为何三菱PLC就是接收不到,三菱假装的FX3U485BD模块,谢谢
这个我在行,联系我!QQ149034219,帮你做!

楼主:
就是想做通讯的,感谢各位大侠,晚上再试试能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