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知道上图

楼主(2015-01-22):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是数字量转模拟量的控制板,从PLC输出8根线,都是24v的开关量,输出+10v   -10v的电压到比例阀,可是不知道其工作原理,编程不好编,哪位师傅知道望告知O(∩_∩)O谢谢

网友A:
找不到资料就自己试
线找对接线,开关量是8位的,对应-10v~+10v,用万用表监视,分别组合接通8个开关(按二进制组合)

网友B:
8个开关量?对应一个模拟量?楼主真要一个一个测试?要测试到傻去的节奏吗?
给楼主提供一个参考吧,慢慢试啊。
00000000、00000001、00000010、00000011、00000100、00000101、00000110、00000111、00001000、00001001、00001010、00001011、00001100、00001101、00001110、00001111、00010000、00010001、00010010、00010011、00010100、00010101、00010110、00010111、00011000、00011001、00011010、00011011、00011100、00011101、00011110、00011111、00100000、00100001、00100010、00100011、00100100、00100101、00100110、00100111、00101000、00101001、00101010、00101011、00101100、00101101、00101110、00101111、00110000、00110001、00110010、00110011、00110100、00110101、00110110、00110111、00111000、00111001、00111010、00111011、00111100、00111101、00111110、00111111、01000000、01000001、01000010、01000011、01000100、01000101、01000110、01000111、01001000、01001001、01001010、01001011、01001100、01001101、01001110、01001111、01010000、01010001、01010010、01010011、01010100、01010101、01010110、01010111、01011000、01011001、01011010、01011011、01011100、01011101、01011110、01011111、01100000、01100001、01100010、01100011、01100100、01100101、01100110、01100111、01101000、01101001、01101010、01101011、01101100、01101101、01101110、01101111、01110000、01110001、01110010、01110011、01110100、01110101、01110110、01110111、01111000、01111001、01111010、01111011、01111100、01111101、01111110、01111111、10000000、10000001、10000010、10000011、10000100、10000101、10000110、10000111、10001000、10001001、10001010、10001011、10001100、10001101、10001110、10001111、10010000、10010001、10010010、10010011、10010100、10010101、10010110、10010111、10011000、10011001、10011010、10011011、10011100、10011101、10011110、10011111、10100000、10100001、10100010、10100011、10100100、10100101、10100110、10100111、10101000、10101001、10101010、10101011、10101100、10101101、10101110、10101111、10110000、10110001、10110010、10110011、10110100、10110101、10110110、10110111、10111000、10111001、10111010、10111011、10111100、10111101、10111110、10111111、11000000、11000001、11000010、11000011、11000100、11000101、11000110、11000111、11001000、11001001、11001010、11001011、11001100、11001101、11001110、11001111、11010000、11010001、11010010、11010011、11010100、11010101、11010110、11010111、11011000、11011001、11011010、11011011、11011100、11011101、11011110、11011111、11100000、11100001、11100010、11100011、11100100、11100101、11100110、11100111、11101000、11101001、11101010、11101011、11101100、11101101、11101110、11101111、11110000、11110001、11110010、11110011、11110100、11110101、11110110、11110111、11111000、11111001、11111010、11111011、11111100、11111101、11111110、11111111

网友B:
其实也不用一个一个测试,知道有多少种组合之后,把组合的数量,除以最大值10V,就得出每个组合的单位结果了。
我没数有多少个组合呀表情,楼主自己数吧。

网友C:
呵呵,2的8次方,256个,还好不是2的无穷大

网友B:
最高档电压10V,将10V电压分成256等分,10/256=0.0390625V,也就是一个八进制数值的变化量是39毫伏左右。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有规律的吧,还得一个一个试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着也泪奔了!
怎么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高档电压10V,将10V电压分成256等分,10/256=0.0390625V,也就是一个八进制数值的变化量是39毫伏左右。
应该是这个样子,再按照顺序来测量一下就能确定了

网友G:
为啥不直接整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啊

网友H:
还真没见过  这是哪种PLC?

网友I:
这要闹哪样啊,为什么不直接用PLC模拟量输出!

网友B:
没注意楼主所说的是输出±10V了呀,

怎么办呢?模拟量一般都是0.0V~10V,哪里来的-10V?楼主搞清楚了没?
其实也能实现-10V的输出,用继电器触点将模拟量的极性对调不就得了?

至于一定要问PLC为什么不用模拟量模块,那个是工程师彰显个性的技术手段吧,没必要考究。
在工控设备应用中,将模拟量和数字量通过转换器互相转换来使用,而不是直接采用模拟量模块,也是有当时的原因的。而且这种方法只要能实现控制目的,也并无不妥。

网友J:
官网上有资料可查!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B:
突然才猜测出来,原设备的工程师为什么不使用PLC扩展的模拟量单元了。
只是猜测:
因为比例阀或者比例泵要用到的模拟量是±10V,但是市面上通用的PLC模拟量单元只有0V~10V,而-10V不是调换模拟量极性就能得到那么简单的。
在电子电路中的负极电源,无论用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如何调换测量,表头始终都会显示-10V的数值。

估计大家明白了吧,那个是专门定制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国内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单元销售呢?

网友B:
度娘了一下,负电源的产生可以用下面简单的方法实现,也可以在电子线路中用专用的电源集成块实现。
其实负电源本质就是参考点接地而产生的:

网友K:
呵呵   一个小小的把戏罢了,知道相应的对应值在程序里做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K:
E8为0时输出的为负

值,为1时正值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s7-300PLC,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指令控制这个模拟量

网友B:
对呀,256个电压调节参数,正电压到负电压之间,就是一半的分割,256/2=128。

网友B:
肯定有指令进行转换的,难不成256个参数全部要输进程序里面?太疯狂了吧。

给楼主个参考:
三菱有个BIN码变换指令,就是将一定位数的0和1的开关量变换成十进制的数值,应该也可以反变换。
楼主可以翻阅西门子的指令集看看,关于BIN吗的变换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