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屏与三菱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5-01-22):
请教:我第一次做通信,威纶屏MT8100IE与三菱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时,屏上的地址是怎么算出来的?我看威纶屏官网上的例子,但我和三菱变频手册上的地址对不上,不明白?请各位提点
那个201是怎么么来的?
这个901呢?

网友A:
我也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帮您顶一下,希望有人知道的说一说。
【方案】
施耐德电气LXM23A伺服与西门子300PLC的连接

网友B:
楼主第一张图 变频的地址是1 要读取的变量地址是200吗? 不知道楼主想要读变频的什么参数,能不能截图 或者上传一下。
第一张图只读 功能码03
第2张图读写 读的功能码03 写的是06
或者说两边的地址可能一个是10进制,一个是16进制
16进制转化成10进制 加1 看看地址对的上吗 屏上的地址显示的应该是10进制的,变频器的通讯地址16进制,看看时不是标明H了?
总有一天我不再做枝头上夜莺的哀吟

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
【方案】
【产品操作指导专栏】ACSX80变频器PT100电阻的使用方法

楼主:
谢谢你们的关注,我再看了一下例子的说明和变频器说明书,三菱的寄存器地址是从40001到49999,而威纶的是直接用后面的数的
我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
而901是40009的01位

网友B:
楼主聪明
地址标的很明白了 40201就是读取输出频率 40009 01就是第一位 控制启停
如果我们在PLC上做程序 读取或者写入地址 还是40201 40009 地址是word格式。40009=1就是说明第一位(901)是0N
总有一天我不再做枝头上夜莺的哀吟

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
【方案】
台达伺服系统在石英晶体切割设备上应用

楼主:
还是自己看书不认真,这问题困忧几天了。

网友C:
学习了,收藏。
【方案】
CNC | 如何限制刀补/坐标系数据设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