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功率都不会很大,大的也就几十KW,而变频器却有几百KW的,是什么限制了伺服的功率做不大啊

网友A:
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必须配套吧!

网友B:
伺服电机都是定制的特殊电机,制作成本高。属于小批量的产品。功率越大越昂贵。自然用户就少了。工程上大功率的传动设备都会考虑其制造成本的,所以需要伺服控制也是采用变通的办法,能不直接使用伺服尽量不用。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网友D:
发现伺服电机应用越来越多了,在木材加工这一块都用到,得赶管学啊。

网友E:
伺服电机精度高.

网友F:
大功率伺服驱动及伺服电机太昂贵,市场小。

网友G:
关键问题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网友H:
呵呵;伺服的价格比变频器贵多少倍;
做出来有人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说,我还以为是技术性上的问题呢,原来是成本问题,伺服的确比普通变频器贵很多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伺服系统,控制电路的容量没有问题,只不过伺服的控制方法和控制指标,太大容量的系统,指标很难实现,例如动态响应速度转动惯量等等,系统容量大了,都是不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