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TK6070iP与智能仪表通讯,以485形式,MODBUS RTU通讯协议,触摸屏上总是隔一会儿显示“plc no response”,请教各位,这个现象有谁碰到并解决过,帮我出出主意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地址不对
通讯参数不对
连线不对
慢慢查吧

网友B:
那正常读到数据过吗?会不会是干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TK6070iP与智能仪表通讯,以485形式,MODBUS RTU通讯协议,触摸屏上总是隔一会儿显示“plc no response”,请教各位,这个现象有谁碰到并解决过,帮我出出主意吧,谢谢各位了
请问 屏度的参数里 是不是有位变量,回答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通讯能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我以232连PLC没问题,以485连接仪表不行,总是会跳出“PLC NO RESPONSE”,通讯还是可以的,能读仪表的参数的

网友E:
波特率是否相符?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以前用MT系列想用TK系列,商家说后者速度慢。如果传输距离远可以用标准485线或者屏蔽干扰源如变频器等。这种情况一般是干扰引起的传输中断,与硬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