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变频器实现如图打磨机的工作要求

楼主(2015-01-22):
如图的这台打磨机能不能通过变频器来实现自动调节压力打磨?
这台打磨机(用于打磨不锈钢管的焊口作平滑处理)想要技术改进,目前的打磨方式是通过人工来调节打磨的力度来进行打磨的,现在想要求能够自动调节打磨压力进行打磨.我想问的是能不能用变频器来实现自动调节打磨压力度,希望各位前辈能教小弟一下.最好能说明一下怎么接线控制?

网友A:
打磨是粗加工吧,精度根本就不用考虑,用神马变频器都是浮云。
直接一个上下行程限位开关就得了。
建议安装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因为打磨粉尘的原因。

网友B:
人工的时候是靠手柄吗?

网友A:
有马达,有手柄,绝对是像汽车变速箱一样的手自一体。
话说原来的马达使用的是按键点动上下的对吧。

网友C:
这个用不用变频没关系的,只要搞个压力传感器来控制上下那只电机就行了。

网友D:
现场浮尘很多呦。电机远程点动即可。要有一个压力的显示为准,另外上下的位置如能显示,远程监控和操作就行了。变频器要不要都无所谓。类似电葫芦的升降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不用变频没关系的,只要搞个压力传感器来控制上下那只电机就行了。
能告诉我用的是哪种压力传感器?另外传感器要配合什么使用

网友E:
你不是说现场有压力调整吗?那为何不取一个压力信号给变频器试试调试一下呢,装个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是粗加工吧,精度根本就不用考虑,用神马变频器都是浮云。
直接一个上下行程限位开关就得了。
建议安装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因为打磨粉尘的原因。
接两个上下行程只能是实现了上下的限位功能,但是自动调节压力的功能还没解决呀?有说加个压力传感器来实现,但要哪种压力传感器。而压力传感器只是提供了一个压力的信号,而这个信号给谁呢?压力传感器要配合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说现场有压力调整吗?那为何不取一个压力信号给变频器试试调试一下呢,装个压力传感器
现场没有压力传感器,只是通过手轮手动调压力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购买压力传感器,可以到工控配件供应商那里了解,也可以先在网上了解。
因为要检测压力和更改设定的压力数值,所以还要其他链接设备,比如PLC,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而且PLC内部还要设计程序才能使用,感觉楼主不是很懂这方面的,请人来弄吧。

网友F:
这个设备不太好安装传感器,用卷绕那种形式的力矩控制行不行,楼下哥们解惑…

网友G:
用变频器的转矩模式应该值得一试,什么传感器都不要。

网友H:
通过分析,这个方案上来说难度非常大,如上面所说的压力传感器,我先提个问题,压力传感器安装在哪里?怎么装才能检测到这个压力呢?要知道打磨轮是一个磨损的东西,越用越小,还有就是每换一个工件,磨头要上升,这些都是问题。
我想的不一样,在磨轮主轴上安装扭力传感器,磨轮的摩擦力,就会引起扭力的变化,用这个变量来控制磨轮的压力。
扭力传感器的值读取到PLC模拟模块,根据这个值控制变频器或者是步进伺服升降丝杆,达到衡压力的目的。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感觉有点难度,还是建议用步进电机升降吧!这样好控制一些。

网友I:
用伺服扭矩控制,加装上下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