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楼主前段时间在论坛问的,用光电开关连接时间继电器,控制切刀切产品的线路已经摸清楚了!非常感谢“twtynijj”前辈,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现在楼主接的电路图如图所示,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又来请教前辈们了!
图中电路光电开关接到信号以后,不管光电开关的开闭,时间继电器都可以使切刀在设置的时间内切产品,效果可以,问题是时间到了以后,光电开关再次接到信号,时间继电器就没有反应了,这个怎么搞呢!
需要添加什么东西或者怎样接线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目的呢?
第二个问题,我想串个计数器在里面,那样它就可以自己数产品数量不用人去点数了。这个功能需要什么东西呢?电路图如何呢?

楼主不会画电路图,就用CAD花了一个大概的,前辈们别见笑哈,嘿嘿

网友A:
刚好有张相似的电路图,图中要是KM线圈电流大的话光电还要经过中间继电器,记数可以用KM的常开点给计数器信号。

网友B:
先问楼主几个问题:1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切割时间吗?2切割时具体是个什么动作?3光电开关有常闭点吗?4计数器接线图能不能给?如果几个问题清楚了,电路基本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图下载了,不过没有看很明白,我继续学习,不懂再问前辈啦!太好用了,文字说明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楼主几个问题:1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切割时间吗?2切割时具体是个什么动作?3光电开关有常闭点吗?4计数器接线图能不能给?如果几个问题清楚了,电路基本就出来了

前辈:
1、是用时间继电器控制切割时间的;
2、切割时时间继电器接着气动电磁阀,气缸推动切刀切割产品,产品不断产出,切刀跟着产品往前走的,机械部分已经搞定,现在控制部分就是我提的问题;
3、光电开关本身就是常开的,接到信号才闭合;
4、计数器我不知道怎么用,我没用过、表情我想要的效果是切完一次记一次数。

网友A:
图中2 4线号的KT常开改成KM常开,不好意思!

网友C:
看图,不知理解的对不,我发现有三个KM常开,是否是同一个KM控制,KM显然要三个辅助点。

网友D:
照图接,完成就可以了,关键看准线圈电压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这KM能断开吗?通电一次不是一直合着的啊。

网友F:
KT不作用,还想知道这个是什么触点。

网友G:
km,光电感应以后,自锁,不能断开,kt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G:
如果能取切刀完成信号,断开km就好了

网友H:
其实不要用时间继电器还比较好,不受时间控制(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接法一样),在继电器线圈的右边到电源串接一个常闭的点动开关就可以了(时间继电器也可以)。

网友B:
整个过程没有电机参与吗?我公司的剪板设备好像有电机的

网友B:
这个电路根据具体操作方法不同,设计肯定也不同,楼主方便留个微信吗?如果方便我跟你一起研究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零线还是不装保险的好

网友B:
以下纯属个人观点!我觉得这个电路使用时间继电器不太好,因为刀的移动速度不是迅速,而且是直线行程,而且气压不能保证完全恒定的基础上,力量和速度就会变化,因此用时间控制好像不太好吧。可以直接用行程开关或者光电开关。我先给你一个参考电路,是手动方式按一下,切一下,记一个数。你看看行不行?如果行,根据自己设备的情况再修改

网友B:
此电路用到两个行程开关(光电也可以),还有一个按钮(脚踏也可),一个急停,一个继电器(接触器也可),一个电磁阀,一个计数器,计数靠继电器的常开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又错了!那把原图KM和KT的线圈对调一下,我是糊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