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221H

楼主(2015-01-22):
请懂的师傅指教下富士UG221H触摸屏如何把屏的原始程序下载到电脑,通讯线是如何与电脑连接的,小弟还在学习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懂的师傅指教下富士UG221H触摸屏如何把屏的原始程序下载到电脑,通讯线是如何与电脑连接的,小弟还在学习中。

通讯线:

在V-SFT软件或者在UG00C软件中直接选择上载,上载前请按屏的SYS+F1切换到系统页面,虽然不是必须要切换到系统页面,据权威统计,大约有65%的可能性不切换到系统页面不能上载。

网友B:
FUJI对应的下载电缆型号UG00C-T;
UG221H触摸屏对应HAKKO的V606

网友C:
有软件,电缆,操作不难。电缆可以自己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UG221H-LE4触摸屏的MJ1插口是网线接口,如果自己做编程线,那电脑端用什么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G221H-LE4触摸屏的MJ1插口是网线接口,如果自己做编程线,那电脑端用什么口呢。

如果电脑有COM口的话,请选择COM1,否则根据你的USB转RS232虚拟的串口号选择。

网友D:
查看硬件究竟有多少个COM端口号,包括用USB转换成的COM端口,在我的电脑--属性--里面的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附图:

楼主:
谢谢你,现在我已经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