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两对FX3UC-64MT+FX3UC-485ADP-MB之间MODBUS/485/TRU通讯,写入程序运行后老是报错,D8402为“204”奇偶校验出错、溢出出错、帧出错。前后查了几遍,线路也从做过,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前辈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用的软件是GX-WORKS2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对FX3UC-64MT+FX3UC-485ADP-MB之间MODBUS/485/TRU通讯,写入程序运行后老是报错,D8402为“204”奇偶校验出错、溢出出错、帧出错。前后查了几遍,线路也从做过,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前辈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用的软件是GX-WORKS2
你这是抄的三菱手册上的程序,程序你都没理解,就瞎下载到PLC了呵呵!

楼主:
还是一样的程序,有时候一次能连上读取从站的数据,有时又报效验出错和帧溢出

楼主:
不知道三菱的FX3U-ADP-MD的模块就是这样还是买到的翻新货

网友B:
看不懂通讯程序……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按客服的说法清除内存后重写入程序,上电后D8400、D8401读不到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