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电感?请高手解惑一下。

楼主(2015-01-22):
经常修华中HSV-160系列的伺服驱动器,这个驱动器上用的电感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型号的、像电解一样有方向吗?

网友A:
10μH贴片电感吧 型号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好像是CD43贴片电感

网友C:
电感没有方向吧

网友D:
电感没有方向,变压器要分同名端,尤其开关变压器,引脚装反后果严重

楼主:
想买几个备用,但不知型号。楼上有说CD43,马上查一下。

楼主:
电感没有方向,为什么这个电感上面印有半圈白色标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