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我以前用过维纶和欧姆龙,信捷。这次指定要昆仑,知道的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用什么屏啊,我们用的有网络版的

网友B:
我们这边用的是七寸的屏,都用嵌入版的。

网友C:
嵌入版7.7的MCGS组态软件

网友D:
http://www.mcgs.com.cn/sc/down_list.aspx?cid=16
官网下载地址,你自己选吧,我用的是7.7的

网友E:
我用的也是7.7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下载了MCGS嵌入式7.7,不懂再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