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2):
两种以上方法!谢谢
尽量给出梯形图

网友A:
是不是考试题目啊?

网友B:
一个一个加;
变址;
C语言;

网友C:
1到100的程序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个梯形图吧

网友D:
用wsum指令,非常方便

网友E:
给你一个方法看看吧,FX2N  FOR循环做的,D100是结果。其它方法自己想吧。

网友F:
用变址指令

网友G:
mean d0 d10 k10
mul d10 k10

网友E:
引用 网友G:
mean d0 d10 k10
mul d10 k10
余数会丢吧,方法很简便,没用过mean指令,如果D11中是余数就好了。

网友H:
LZ的是什么PLC
3U以上就用
WSUM d100 d0 k10
结果32位保存到d101和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