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面板说明书

楼主(2015-01-22):
本公司有一台捷美斯螺杆空压机型号为
kls-10 hp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运行,当压力上升到接近0.8MPa后就自动停机,然后一直处于停机状态,必须人为再启动才能开机,启动后又重复先前的故障现象。本人是刚入此公司的新手,虽然大致了解空压机原理,但苦于此设备资料遗失,真不知如何下手一到底硬件上问题还是软件设置的原因?另外本机操作面板为
mam-890e 因为沒说明书也不知道怎么去设置

网友A:
你查看下再起动的压力设定值,一般比停机压力值小0.5左右,如果太小或设为0就起动不了,还有就是检查下各接头,端子接头等,看看有没松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参数有误,打电话给厂家咨询。

网友C:
肯定是参数有问题。我们这里是0.6开始加载,0.7减载

网友D:
压力上限是多少?0.8已经超过了吧,肯定超压停机了,不显示故障的吗?可能加载卸载设定值不对,会不会排气阀门没开啊,哈哈

楼主:
没有说明书,想重新设置却又不懂英文代码的意思,哪位师付能传个操作说明书的资料?

网友E:
找厂家要一份啊

网友F:
设定问题吧!我们厂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