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书上好几种供电系统,我只见过TNS,其他供电系统的用途希望各位老师能讲一下?另外我家小区入户电没有地线,是不是TT系统呢

网友A:
家庭如果零线和地线是一个公共节点,那就是三相四线制供电了。属于早期的供电制式。以前的家庭,没有三相电源,现在有了吗?好像也没。零地混用的是TN-C。那颗零地混用的线叫PEN。

网友B:
为了安全,最好零、地不要混用。

网友C:
楼主:住宅小区一般都是TN-C-S系统,自电源到用户电气装置之间节省了一根专用PE线,这一段PEN线上的电压降是整个电气装置对地升高一△Upen的电压。在电源进线点后PE线即和N线分开,而PE线并不产生电压降,整个电气装置对地电位都升高△Upen,而在装置内并没有出现电位差,因此不会出现TN-C系统内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正常时的对地电位,在建筑物电气装置内,他的安全水平和TN-S系统是相仿的,应用于厂区设有变电站、低压进线的车间、以及民用楼房。

网友D:
还是tn_s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没有人知道IT系统目前还有使用吗

网友E:
书本上都介绍的很清楚了吧

楼主:
书上写的我知道,只是我关心现在是不是都用TNS了,其他系统还有没有用的

网友A:
IT系统还会有用。只不过是行业专用个例,不会是工业界和民用业普遍使用的形式。